[Kinetis] 关于KEA64调试问题

楼主(2015-03-05):
你好,我使用的是用KEAZN64芯片,在codewarrior 10.6内新建了一个KEA64的工程,没有添加任何代码,进入调试界面后会出现下面的问题:E:\问题
请帮忙看下是哪方面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CodeWarrior10.6是否有更新过(Help->Check for Updates)呢?

另外工程路径是否包含中文名称呢?

KEA64的开发板是自制的吗?如果是自制的话建议把最小系统原理图发一下。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建议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登陆回复了。
之前提过的方法都试过没有解决,后来换成freescale 的U-Multilink就可以了,之后再用J-link也可以了,问题解决的有点莫名其妙,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登陆回复了。
之前提过的方法都试过没有解决,后来换成freescale 的U-Multilink就可以了,之后 ...

你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最小系统电路吧:
1.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2.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3.SWD_CLK下拉电阻或悬空
4.SWD_DIO上拉电阻

楼主:
目前系统中:1、NMI引脚悬空;
                   2、RESET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3、SWD_CLK没有下拉电阻,直接与烧录pin连接;
                   4、SWD_DIO上拉电阻,后与烧录pin相连。
之后我会按您建议改下电路,再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系统中:1、NMI引脚悬空;
                   2、RESET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

很多客户都是NMI_b引脚电平不稳定导致芯片进入不可屏蔽中断引起的问题。
如果方便的话,记得试好回论坛告诉大家一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