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烧到板子上OK,但是单步会跑飞

楼主(2015-03-05):
我现在用ATmega128写了一段程序。烧到板子上是好的,但是一步一步调会跑飞。高手可以帮我看看是不是狗的原因吗?代码如下
void Port_init(void)
{

        DDRE  = (1<<3)|(1<<2);
        PORTE |= (1<<7)|(1<<6);

}

int main(void)
{
        Port_init();
    while(1)
    {
                PORTE &= 0xf7;
                _delay_ms(1000);
                PORTE |= 0x08;
                _delay_ms(1000);
    }
}
单步跑出现跑飞的情况

网友A:
没有看见程序里喂狗的处理, 单步跑出现跑飞,连续也必然会跑飞(可能时间太短,没有看到现象)。
除了_delay_ms(1000); 这个函数的问题,那么就剩下 mcu 的配置问题了。

网友B:
代码这么少,逐条屏蔽测试是哪条语句的问题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编程环境啊?

网友D:
把时间改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