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给16位的AD提供精准的5V基准电压

楼主(2015-03-05):
给16位的AD,ADS8344提供精准的5V基准电压,我手头有两款基准稳压电源,一是AD586,另一个
AD445,我想问一下用那一款稳压电源会更好,各位可否有其他好的基准稳压电源推荐。

网友A:
基准源芯片,看两个参数:
1、temperature coefficient,温度系数,就是随温度的变化,ppm,值越小越好。
2、噪声,两种表示法,峰值噪声(uV或者nV)、噪声谱密度(nV/√Hz),都是越小越好。

网友A:
ADR44x 系列,是目前顶级的基准源了。

没有AD445这个型号。

楼主:
谢谢指教,不过应该是有ADR445这个型号的

ADR445 是XFET®系列基准电压源,具有超低噪声、高精度和低温度漂移性能。由于采用ADI公司的温度漂移曲线校正和XFET(外加离子注入场效应管)专利技术,ADR44x的电压随温度变化非线性度得以大大降低。XFET基准电压源的噪声性能优于嵌入式齐纳基准电压源,且所需的电源电压裕量较小(0.5 V)。这些特性相结合,使ADR44x系列非常适合高端数据采集系统、光学网络和医疗应用中的精密信号转换。ADR44x系列的源电流输出最高达10 mA,最大吸电流能力为−5 mA。它还具有调整引脚,可以在0.5%范围内调整输出电压,而性能则不受影响。ADR44x系列分为两种电气等级,提供8引脚MSOP和窄体SOIC两种封装。所有型号产品的额定温度范围均为−40°C至+125°C扩展工业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R44x 系列,是目前顶级的基准源了。

没有AD445这个型号。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ADR445,不是AD445,sorry!

网友B:
用REFxx就可以了。

网友C:
设计指导中提到这颗 你自己去看
http://www.ti.com.cn/cn/lit/ug/sbau080/sbau080.pdf

网友D:
可以用LTC6655;

网友E:
可以考虑采用TL431或CJ431做基准源,成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