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关于CPLD分频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5-03-05):
大家好,请问一下FPGA的大神们,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多频率怎么编写啊,这是一款EEPROM存储芯片,要求输入如下面频率信号。
图中电源电压VCC=3.3V,R1 = 1×(1±10%)KΩ,R2 = 1×(1±10%)KΩ,C1 = 30×(1±10%)pF。输入信号F0 = 1MHz,F1 = F0/2,F2 = F1/2,F3 = F2/2,F4 = F3/2,F5 = F4/2,F6 = F5/2,F7 = F6/2,F8 = F7/2,F9 = F8/2,F10 = F9/2,F11 = F10/2,F12 = F11/2,F13 = F12/2,F14 = F13/2,F15 = F14/2,F16 = F15/2,FC0 = 500KHZ。对于这个F0,F1,F2,F3,F4,F5,,,怎么样进行处理。

时钟频率由外部clk0产生50MHZ的晶振,从CLK0输入到CPLD芯片内部,但现在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把50HMZ的频率,每次都二分频,给到不同的地址上去,百度过,想到用二分频的方法,由于小弟对FPGA不很会用,只是在学校学习过VHDL语言,有些语法还不太会用。请大神们指点一下。下面是我预先写的一个程序,在处理地址上的不同频率还不太对。望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module VDEE5M40VS(clk_in,cs,led,rest,address);

input clk_in,rest;
output [2:0] led;
output [16:0] address;
output cs;

reg cs;
reg clk_out;
reg clk_500k;
reg [2:0] led;
reg [49:0] j;    // 1MHZ counter data
reg [99:0] k;    // 500khz counter data
reg [31:0] count1;
reg [31:0] num;
reg [16:0] address;
reg [35:0] count2;
parameter N=36;

initial
begin
  count1 <=32'h0000_0000;
       count2<=32'h0000_0000;
       num<= 32'h0000_0000;
       led<= 3'hf0;
       cs<=1'b0;
       address<= 17'h0000_0000;
end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count2==N/2-1)  // 50MHZfrequency  counter number 50  generate 1MHZ
              begin
               clk_out <=!clk_out;
               count2 <=0;
              end
              else
              count2<= count2+1'b1;

end
/*******************************************************************
                LED Control 1s 闪烁
********************************************************************/

always @(posedge clk_in)
   begin
      if(num == 32'd50000000)
       begin
           led[0]<=~led[0];
           num<=32'b0;
        end
       else
       begin
           num <= num +1'b1;
      end
end
/********************************************************************
                  address  control                                     这里F0,F1,F2,F3,,,,的多频率/2,加载到不同的地址线上,不知改如何处理
**********************************************************************/
always@(posedge clk_out)
begin
  if(count1 <= 32'd50)
       begin
           if(count1 %2 ==1'b1)
           begin
               //we <= 1'b1;
               //oe <= 1'b1;
          address <= address+1'b1;
            end
       elsebegin
               //we <= 1'b1;
              // oe <= 1'b1;
          address <= address;
                     end
            count1 <=count1+1'b1;
       end
       elsebegin
          led [2] <= ~led [2];
              count1<= 32'h0000000;
              address<=17'h000000;

       end
end
/********************************************************************
                  generate 500kHZ frequency
**********************************************************************/
always @(posedge clk_in) //50MHZ clk 时钟信号产生 500KHZ信号
begin
   if(k==100)    //500KHZ=50MHZ/100
        begin
         k <=0;
         clk_500k <=~clk_500k;
        end

end
/********************************************************************
                  chip cs0  control
**********************************************************************/
always @(posedge clk_500k)
begin
  if(led[2] <=1'b0)
       begin
       cs<= ~cs;
       end
       else
       cs<= 1'b1;

end
endmodule

楼主:
论坛有没有高手,发给贴,都没人回复,人了

网友A:
initial语句不能用于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ial语句不能用于综合

initial你说的没错,它只能用于仿真,这应该不影响结果输出吧,我把它屏蔽了,我寄存器的值也不能从DIV_CLK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