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本人抄的电路板一部分,请忽略运放朝向问题。。

楼主:
这个图,应该是采集信号,做数模转换的。查了AD7520的资料,说的不太清楚,英文的又看不懂。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三个运放的作用都是什么呢?谢谢谢谢!!
PS:1.最终信号是去向了并口的第13脚
     2.图的最右端两个方块是电路板上的端子。信号应该是来自惠斯顿电桥

楼主(2015-03-06):
请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并口通讯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吧?电脑都不带并口了

网友A:
AD7520的15脚、16脚的接线是不是画反了?
参考datasheet内应用电路:

网友B:
抄袭的就不要拿出来了,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袭的就不要拿出来了,OK?

不算抄袭,就是想学学这板子是做什么的,又不拿来盈利。我说的抄,就是把电路捋下来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520的15脚、16脚的接线是不是画反了?
参考datasheet内应用电路:

我也奇怪,可是却是板子上是这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