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预充电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5-03-05):
对于大电容的预充电电阻的阻值和预充电电阻的功率的计算方法,各位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A:
考虑使用刹车电阻(铝壳电阻、黄金壳)电阻,瞬态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使用刹车电阻(铝壳电阻、黄金壳)电阻,瞬态功率大。

电阻的选择是铝壳的功率电阻,我是说关于电阻的功率计算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B(2015-05-28):
I^2*R   评估一下预充电时间,用示波器光标卡电流的有效值。

网友C(2018-01-12):
专业生产大功率预充电电阻,Q8148638 手机1331083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