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基于DMA的串口高速自收发丢数据问题

楼主(2015-03-06):
大数据高速自收发总是出现数据丢失问题,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定时发送数据,串口收到数据后 发出一大串数据,问题出现了   当定时发送数据较慢时,串口发回的数据没有问题,当定时发送数据较快时 如10ms,就会出现一串数据只发了几个字节,然后又重新开始发 。 如我发送123,串口回发我123456789     当我以10ms速度连续发送数据时,串口回发数据可能就是这样   123123456789    12345123456789..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避免呢。求思路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是Windows应用程序。它的运行受到系统调度器的影响。Windows本身并不是实时系统,所以它的系统调度相对是比较慢的。
10ms连续收发的话,串口缓冲区有可能溢出,数据就可能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 是Windows应用程序。它的运行受到系统调度器的影响。Windows本身并不是实时系统,所以它的系 ...

实际实验中还好吧  1ms  收发也尝试过  只是接收的数据   换行偶尔会错乱  数据并不丢失    必经电脑的CPU足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