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定义一个变量在多个。c文件中调用

楼主(2015-03-06):
想定义一个状态标志位    在同一工程中的多个。c文件中被调用   正确的方法怎么弄   。我看到有人这样用,一个标志位在main函数和一个中断函数中各出现一次,两个函数在不同的.c文件中。他在main外面定义一个外部变量 external char t1flag    然后又在中断函数外面如此定义 char t1fla=1    编译没有问题  。我如法**制  只是我的标志位参数在3个.c文件中用到    编译之后显示 重复定义   不明就里              求标准定义方法 ,如何规避重定义错误 .

网友A:
在A.c文件定义 int x = 1;
在其它任何文件使用时需要extern int x;

这样即可,使用extern时不要对变量进行赋值!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在你原来的c文件声明,然后在再在该c文件的头文件外部声明。
如:ad.c中:int i;
在  ad.h中:extern int i;
记住外部声明时不要初始化,否则编译器会报错:extern int i = 0像这种格式是不对的;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D:
百度下,很容易做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对extern 关键字理解错误导致错误出现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