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电机(带电刷)的测速方法

楼主(2015-03-06):
请教一下直流电机的测速方法。我们公司一直用的是光学测速的方法,成本较高,现在想用电学的方式测量。

网友A:
对测量结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测量电机电流来推算转速。不过,准确程度比光学方法差得多。
如果是较大型直流电动机,考虑用测速发电机,但测速发电机成本并不低。
如果楼主的直流电动机与齿轮等机械零件非摩擦联接(即不是通过皮带等联接),可以考虑用磁感应方法测量单位时间内通过的齿数来判断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测量结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测量电机电流来推算转速。不过,准确程度比光学方法差得多。
如果是较大型直 ...

小电机,3.3V供电,电流大概是80mA.用电流推算,是不是采集电机转动产生的电流脉冲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电机,3.3V供电,电流大概是80mA.用电流推算,是不是采集电机转动产生的电流脉冲值? ...

是不是采集电机转动产生的电流脉冲值?

如果你的直流电机转动时电流有脉冲,那么这个电机整流片数不会很多,直接对脉冲计数即可知电机转速。

我说的“用电流推算”,是指电机电流没有明显波动,测量电机电流来得到转速。因电机绕组中感生电动势与转速有关,电机电流是电源电压减去绕组感生电动势的差再除以直流电阻。

网友B:
这里没有比光学测速的方法,成本还低。

网友B:
光学测速有很多方法,这里应该用反射的方法成本最低。

网友C:
电流可观察到强烈脉冲,可通过适当电路用于取样
多见3片整流子,即3个脉冲为一周

网友D:
用霍尔吧;

网友E:
用霍尔传感器的成本应该也很低,如果要很准确的话,上欧姆龙的编码器吧,就是不便宜。O(∩_∩)O哈哈~

网友F:
为什么不采用霍尔方法来检测那

网友C:
精度5%下可以用老chang说的电流法
在地板中说的是:n=(V一Ir)/B
式中r、B是电机的结构常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精度5%下可以用老chang说的电流法
在地板中说的是:n=(V一Ir)/B
式中r、B是电机的结构常数 ...

n=(V一Ir)/B
求教 其中的I是平均电流么?B如何确定?比如万宝至的RK-370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精度5%下可以用老chang说的电流法
在地板中说的是:n=(V一Ir)/B
式中r、B是电机的结构常数 ...

对这种方法比较感兴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n=(V一Ir)/B
求教 其中的I是平均电流么?B如何确定?比如万宝至的RK-370直流有刷电机。 ...

B如何确定?

用“待定系数法”。
n=(V一Ir)/B 中,未知的是r和B,那么这是一个二元方程,其中n、V、I是系数。只要分别测量两次对应的n、V、I,代人,即可求得r和B。

网友H:
用光电+单片机或者霍尔+单片机都能达到要求。

网友I:
光学方法成本并不很高,而且非常可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B如何确定?

用“待定系数法”。
受教了。

假如我已经知道R和B。
如果我用PWM控制370电机,V也是个变量吧。如果AD采到电流I,这个时候该如何估算速度呢?

(占空比*VCC-IR)/B 这样算么 ?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受教了。

假如我已经知道R和B。

是这样计算。
但不是很准确。,因为你的PWM占空比就不是很准确。另外,R也是随温度变化相当大的(每摄氏度变化约千分之四,二十度就是百分之八)。

网友J:
印象当中读到过MOTOROLA的应用笔记,里面介绍了有刷马达采用PWM调速时,在开关脉冲关断时,检测电机反电势的方案;
由反电势滤波后的幅值估算电机当前转速,实现带简单转速反馈的调速控制。

网友K:
印象当中读到过MOTOROLA的应用笔记,里面介绍了有刷马达采用PWM调速时,在开关脉冲关断时,检测电机反电势的方案;
由反电势滤波后的幅值估算电机当前转速,实现带简单转速反馈的调速控制。

有感应电势的方法,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L(2016-10-30):
引用 网友G:
n=(V一Ir)/B
求教 其中的I是平均电流么?B如何确定?比如万宝至的RK-370直流有刷电机。 ...

B不用确定,相当于比例系数k, k=1/B。

n 正比于 V一Ir (r为转子内阻)

即:n = k *( V一I*r )

通过外接传感器方式测转速,同时测量 V 和 I, 即可求得k, 多测几次,求k的平均值。

网友M:
精度5%下可以用老chang说的电流法

网友N(2017-08-06):
可以采用换向电流的方法检测

网友O:
有刷直流电机电流是脉冲波,放大整形后对脉冲计数就可以测得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