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西尔特烧录器烧录问题

楼主(2015-03-06):
请教几个问题:使用时的PIC16F1933
1:如何烧写EEPROM
2:如何设置序列号烧写
3:我测试了一下,擦除-査空-烧写-校验 这样一次自动烧录需要30多秒,这正常吗?

网友A:
WizPro200ST8  支持ST8,ST32系列MCU; 针对不同原厂的专用量产型烧录器;
支持裸片(需配座子)和在板烧写;
支持联机,脱机烧写;
支持序列号的设定,地址任意选择;
支持烧写数量控制;
数据加密存储并支持远程加密下载控制。

MaxWiz 迈斯威志科技

jameszhan@maxwiz.com.cn

网友B:
楼上推销错了吧,PIC跟ST有毛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