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紧急求助] keil uv3中使用伟福6000出现USB错误

楼主(2015-03-06):
keil uv3中使用伟福6000出现USB错误有没有人遇到过知道怎么解决吗???
我是按照说明操作的啊

*****************

★ 手动安装/更新“伟福仿真器嵌入keil/ADS的驱动”的方法★

+++++++++++++++++++++++++++++++++++++++++++++++++++++++++++++++++++++++++

前言:

1) 本文为驱动安装程序安装失败后提供手动安装(更新)驱动的方式,安装驱动的目的是能够在

   keil和ARM Develop Suite 1.2(以下简称ADS1.2)调试环境下使用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

2) V系列仿真器包括:V8、V5、SH51、SP51,后缀不限; J.Master系列仿真器包括:

   J.Master/ARM、J.Master/Infineon、J.Master/LPC900、J.Master/RAMTRON51。

3) 本文档分2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如何将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嵌入keil调试界面,

   第二部分介绍如何将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嵌入ADS1.2调试环境。

+++++++++++++++++++++++++++++++++++++++++++++++++++++++++++++++++++++++++

一、Keil uV2/uV3下使用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驱动的安装(更新)方法

1   安装/更新前的说明(如果以前安装过驱动而仅需驱动,那么直接跳到第3步)

1.1 假设已经安装keil uV2/uV3以及C51或C166或ARM(RealVieW)相应组件,路径为:C:\Keil\

    如果系统安装的是uV3,那么以下提及的复制文件路径"c:\keil\uV2'需要变更为"c:\keil\uV3"

1.2 更新前请关闭所有打开的keil uV2/uV3

1.3 关闭仿真器电源、用户板电源

2   修改TOOLS.INI中的驱动信息

2.1 用文本编辑软件(如:记事本或者EditPLUS或者UltraEdit)打开C:\Keil\TOOLS.INI

2.2 找到[C51](或[C166]、[ARM])项下的"TDRV0=..."字串;

2.3 找到其中的"TDRV0=.., TDRV1=.., …"等字符;

2.4 在最后一个“TDRVx=...”(例如TDRV5=...)的行末回车,加上下面字串:

    TDRV6=BIN\VW_DLL.DLL) ("伟福 V 系列仿真器MCS51驱动")

    或:

    TDRV7=BIN\JM_XC166.dll) ("WAVE J.Master XC166 Driver")

    后面的驱动名称根据实际所加驱动文件而作相应修改,中英文均可。

    如果TOOLS.INI中已有上述类似驱动信息,可以删除以免重复而造成后面调试时错误选择。

2.5 修改完毕后,保存退出。附件的TOOLSdemo.INI为keil下已安装V系列仿真器、

    J.Master for XC166/XC800/LPC900/ARM仿真器驱动的范例,可参考。

3   安装(更新)文件,V系列和J.Master系列仿真器,使用不同的驱动文件

3.1 仿真MCS51、LPC95x、XC800需要安装(更新)的文件有5个,最后2个为J.Master用文件:

    USBD12.DLL、VW.FMD、VW.MDB、VW_DLL.DLL、JM_LPC950.dll、JM_XC800.dll

    仿真XC166需要安装(更新)的文件有5个,最后1个为J.Master用文件:

    USBD12.DLL、VW.FMD、VW.MDB、VW_DLL.DLL、jtag.ini、JM_XC166.dll

    仿真ARM需要安装(更新)的文件有7个,最后1个为J.Master用文件:

    USBD12.DLL、VW.FMD、VW.MDB、VW_DLL.DLL、jtag.ini、V8M_ARM.dll、JM_ARM.dll

3.2 将上述5个文件按照以下列表中的路径进行安装/更新

    文件名                安装路径

    USBD12.DLL                复制到C:\Keil\uV2\,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W.FMD                复制到C:\Keil\uV2\,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W.MDB                复制到C:\Keil\uV2\,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jtag.ini                复制到C:\Keil,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W_DLL.DLL                复制到C:\Keil\c51\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JM_LPC950.dll        复制到C:\Keil\c51\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JM_XC800.dll        复制到C:\Keil\c51\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JM_XC166.dll        复制到C:\Keil\c166\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JM_ARM.dll                复制到C:\Keil\ARM\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8M_ARM.dll                复制到C:\Keil\ARM\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3.3 安装/更新完毕

4   在keil uV2/uV3开发环境中使用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

4.1 启动 "uV2/uV3" 开发环境

4.2 打开需要调试的项目,选择菜单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4.3 在弹出的项目设置页面上选择"Debug"选项卡,在右边选择硬件驱动的“Use: ...”下拉选择框中,

    选择 "伟福 V 系列仿真器" 或"WAVE V Series Emulator"

    如果下拉框中未列出上述选项,说明TOOLS.INI中的驱动信息修改不正确,重复步骤2

4.4 点击下拉框右边的"Settings" ,如能打开仿真器设置对话框,表明驱动已正确安装

    如果显示提示框"Error: Cannot load driver '...' ",说明步骤3中驱动的安装路径(或文件名)与步骤2中TOOLS.INI中指定的驱动文件路径(或文件名)不一致,可根据错误提示框中的路径加以修正

    注:VW_DLL.DLL(即V系列MCS51驱动for Keil)驱动为中英文综合版、驱动会自动根据操作系统语言设置

        自动选择显示语言,其余驱动目前仅有中文版。

4.5 开始调试

    完成上述设置后,即可在keil uV2/uV3开发环境下使用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调试项目

+++++++++++++++++++++++++++++++++++++++++++++++++++++++++++++++++++++++++

二、ADS1.2下使用V系列、J.Master系列仿真器驱动的安装(更新)方法

1   安装/更新前的说明(如果以前安装过驱动而仅需驱动,那么直接跳到第3步)

1.1 假设已经安装ADS,路径为:C:\Program Files\ADS1.2

1.2 更新前请关闭所有打开的keil调试环境

1.3 关闭仿真器电源、用户板电源

2   无

3   安装(更新)文件,V系列和J.Master系列仿真器,使用不同的驱动文件

3.1 仿真MCS51、LPC95x、XC800需要安装(更新)的文件有5个,最后1个为J.Master用文件:

    USBD12.DLL、VW.FMD、VW.MDB、VW_DLL.DLL、jtag.ini、V8M_ADS.dll、JM_ADS.dll

3.2 将上述5个文件按照以下列表中的路径进行安装/更新

    文件名                安装路径

    USBD12.DLL                复制到C:\Keil\uV2\,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W.FMD                复制到C:\Keil\uV2\,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W.MDB                复制到C:\Keil\uV2\,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V8M_ADS.dll                复制到C:\Keil\ARM\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JM_ADS.dll                复制到C:\Keil\ARM\BIN,如是更新则覆盖同名文件

3.3 安装/更新完毕

4   在ADS1.2开发环境中使用V系列仿真器

4.1 启动 "ADS1.2" 开发环境;

未完待续

+++++++++++++++++++++++++++++++++++++++++++++++++++++++++++++++++++++++++

南京伟福公司 葛士忠

最后修改日期 2008/11/04

欢迎访问·伟福公司网站 http://www.wave-cn.com

如有任何疑问,请来电来邮咨询 wave-cn@263.net

+++++++++++++++++++++++++++++++++++++++++++++++++++++++++++++++++++++++++

参考官方的http://www.wave-cn.com/help/v8/V8_keil2.htm
怎么就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