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L系列SPI主从通信之单线双向通信

楼主(2015-03-06):
    本文主要讲解kinetis L系列中SPI通信的单线双向通信功能,并使用KL25为例讲解如何配置,代码实现,硬件连接以及实验结果。所谓单线双向通信,并不是指整个SPI通信只使用一根线,而是不同于通常的SPI通信四根线,使用SCK(时钟信号),PCS(片选信号),MOSI(数据信号主出从入),MISO(数据信号主入从出)。单线通信不使用两根数据线,只使用一根数据线,对于主机MOMI;对于从机SISO。所以,这里的单线应该理解为单数据线。

    具体文档内容以及测试代码,请查看附件。

楼主:
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同时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A(2016-04-27):
请问我用一个MC9S12XEP100作为单线双向的SPI主机,与MS08DZ60设置为单线双向的SPI从机通信,可以实现吗?我现在测试S12发送10个字节,DZ60只能接收到3~4个字节,有很多字节都接收不到。

程序我使用正常模式通信时,S12发送10个字节,DZ60能正确接收到10个字节。

相对于正常模式,单线双向模式是否主机只需要更改SPC0和BIDIROE位?从机DZ60是否只需要更改SPC0位即可?
连线方面变更为:主从机SS相连,主从机SCLK相连,主机的MOSI连接从机的M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