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LM358双运放前级放大以及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上图中,是358双运放的应用电路,想请教一下,1.在进行PCB绘图过程中,假如输入端IN离运放较远,那么图中左边方框里的C1、R1是选择靠近输入端IN,还是靠近运放级358_1比较好??
2.进行PCB绘图过程中,图中右边方框里R5、C5组成的RC滤波电路又是靠近哪边的运放级好?(左边或右边)
请各位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都靠近运放为好

网友B:
RC靠输入端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靠近运放为好

为什么呢?能否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靠输入端效果好!!

可以解释一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解释一下原理吗?谢谢

也没什么原理不原理的,放在前面,可能在后面的输入端会引入干扰!!

网友C:
不知道你这距离有多远?1米?

网友D:
原理倒是有,可也不止是平常的一句话
楼主听板凳的便是了,不必要求太多

网友E:
1、C6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解吗?是根据z=1/jwc,减小输出阻抗吗?

2、c2的作用仅仅是稳定中点电压吧?
@maychang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C6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电解吗?是根据z=1/jwc,减小输出阻抗吗?

2、c2的作用仅仅是稳定中点电压吧?

1、不知道C6之后接多大大负载,很难说C6为什么要用这么大。原则上,C6和后面的电阻性负载构成的一阶低通3分贝频率应该与输入端C1R1相比较决定(不是相等!)。
2、C2目的是令“中点”对“地”具有较低阻抗。

为什么搭车提问而不另开一帖?

网友D:
“稳定中点电压”——怎么很多人都做这么费解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不知道C6之后接多大大负载,很难说C6为什么要用这么大。原则上,C6和后面的电阻性负载构成的一阶低通3 ...

【原则上,C6和后面的电阻性负载构成的一阶低通3分贝频率应该与输入端C1R1相比较决定(不是相等!)】

没看懂这句话的意思,
@maychang

网友G:
都是靠近运放的输入端

网友H:
听板凳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