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二十七章 宝马1768--TFT4.3刷屏

楼主(2015-03-06):
第二十七宝马1768——TFT4.3刷屏
本节我们主要介绍由本公司开发的TFT4.3寸屏的操作,其分辨率480*272,控制芯片是SSD1963
实验说明:
插彩屏的时候注意对应,因为开发板上多预留了一个5VGND的引脚。不要插错了。
本实验只是对4.3寸彩屏做一个简单的初始化,然后实现其刷屏的操作。
硬件说明:
本实验主要涉及的硬件4.3彩屏,所用到引脚和3.2寸彩屏是一样的,3~1816个引脚是作为数据传输的16个数据引脚,19~22四个引脚是LCD的控制引脚,23引脚是LCD屏的复位脚,24空置。252729三个引脚是SPI接口的数据和时钟引脚,主要作用是屏上的SD卡、SPI_Flash3.2寸屏上未焊接)和触摸芯片与MCU的通信端。26是触摸芯片的中断触发信号端,31是触摸SPI通信的片选端,30SPI_Flash芯片SPI通信的片选端,32SDSPI通信的片选端。28LCD屏的背光控制引脚(PWM控制),在4.3寸屏上我们直接把该脚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接到电源端了,所以如果想要控制其背光,要把4.3寸屏上的电阻R3。接口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程序说明:
本实验的重点在于彩屏的读写和初始化,实现LPC1768与SSD1963之间的通信,以及SSD1963的一些初始化设置问题。
彩屏的读写要根据其设定的方式和时序进行编写读写程序,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8080的读写方式,16位并行的数据传输方式。
写时序
其写入控制命令的程序如下,
写入数据的函数,
读的时序

接下来就是对4.3的初始化,彩屏的初始化要根据其使用的彩屏控制器来决定,本实验用的是SSD1963,具体的初始化要根据其驱动芯片来编写。其寄存器的初始化详细请查看芯片的参考手册和程序
限于篇幅,LCD初始代码就不一一贴出来了,读者可打开工程,阅读LCD初始化代码。
完成了初始化,要进行刷屏,则需要设置起始位置和刷屏颜色,注意这里我们没有设置其坐标位置,它会默认的从彩屏的初始化的显示区域开始依次把后面的发送的数据一一显示出来,所以要发送272*480=130560个像素点的数据。则完成屏幕的刷新。
实验现象:
主要现象是彩屏不断以各种颜色刷新整个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