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现在开关电源功率因数校正 PFC 用什么方法较多?

楼主(2015-03-06):
做PFC,现在是硬件多还是用单片机或DSP的较多,哪个比较主流。本人学生,想多了解下,但是接触的太少,请教下

网友A:
大功率的用的数字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用的数字的多;

在开关电源里呢,主要接触这方面的

网友B:
专用PFC控制IC

网友:
可以先看一下硬件的PFC,弄明白了再去看软件PFC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开关电源里呢,主要接触这方面的

大功率的没接触过,小功率的用L6562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