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大家看看这个自锁电路行的通不

楼主(2015-03-06):
这两个电路均来自网络,稍微修改了一下,请教大神:
A图中  Vin施加一个电子脉冲,LED可否一直点亮呢?
B图中的OP07改为LM393,不会仿真啊,耽误大神几分钟,给分析一下呗,谢谢了

最后的来个综合的谈论下:

楼主:
来个完整的讨论下

网友A:
第一个图,LED好像可以一直亮;

但是LED回路,最好串个电阻,要不然会烧LED;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采用NE555这款万能IC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采用NE555这款万能IC呀

路数有点多,PCB面积不够用,555占面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N射极串个电阻几百欧。R12改大为数十K欧,可能在OP+in加个接地电容,以强制使-in优先上电。 ...

NPN串电阻的话,怕自锁后由Q1提供的续流电流经过串接的限流电阻之后,不够有效的驱动Q2了,所以将限流电阻加到D13的前面,以限制正脉冲会不会更好些,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LED好像可以一直亮;

但是LED回路,最好串个电阻,要不然会烧LED; ...

改为一楼的左上角电路可以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路数有点多,PCB面积不够用,555占面积有点大

这个应该不是很大吧,555也有贴片的

网友D:
采用555简单

网友E:
好像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要烧掉。。。。

还望大神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望大神能够指点一二

触发之后,PNP的E-B,LED的A-K,NPN的B-E,这个路径导通且没有其他限流元件,如果电源负载能力足够,会烧掉其中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