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ULN2803和TLP627-4来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5-03-06):
C4.X是输出TTL来控制继电器的,而DIO.X是外部输入信号供电脑检测的。
请问哪位能解释下电路中的输出和输入的原理,ULN2803是不是接错了?还有TLP6247-4可以正反向驱动和接收吗?

楼主:
哪里看不清?型号的话可以查询datasheet呢

网友A:
很正常啊,原理上没错,除了可靠性方面可以完善一下。你可以多写几个字,详细描述一下自己哪个地方觉得很不理解,没人愿意从头到尾分析一遍的,都是免费自愿回答,耐心有限。

网友B:
看了下,图没错;

网友C:
图上的ULN2803和光耦的接法是没错的。很明显,光耦是单向的,看光耦原理图符号里的前级发光二极管和后级的三极管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D:
输出光耦的限流电阻稍微偏小,2803里面有限流电阻,把那电阻改小阻值改大功率挪到后面限流以保护输出,输入光耦的上拉可以适当改大,输入部分还应该有小电容。楼主可以去找本PLC的硬件手册来参考一下

网友D:
对了,最大的问题是最好低电平输出

网友E:
你肯定看错了,两张图的光耦是正好反向放置的,一个用以MCU输出,一个用以输入

网友F(2017-02-25):
ULN2803直接给24v电平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ULN2803直接给24v电平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可以直接给到50V

网友G:
TLP6247-4没有接错,而ULN2803内部的左边一列应该是非门,右边一列是二极管,不过感到很奇怪的是ULN2803的1~8脚为什么不接电阻到地,而是直接接到光耦的发射极,这意味着非门的输入端悬空,状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