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源

楼主(2015-03-06):
正在调试这个电源,图片中标注的地方不明白是什么作用,希望得到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A:
怎么没图?

网友A:
哦,那是Y电容和输出二极管的RC吸收回路

楼主:
刷新一下

网友B:
Y电容用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的跨接用法

在开关电源EMI的整改过程中,相信很多工程师都对X电容、Y电容、共模电感的用法及相关属性都是非常了解的。这里,我也就对Y电容用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的用法。
测试过程中,我平时有仔细观察每一位客户在传导测试过程中对Y电容的调节用法,其中有将Y电容增大、将Y电容减小、将Y电容两只脚套磁珠、我也有一次的传导整改中将Y电容串联一颗6uH的穿心电感。为什么说,对Y电容的不同的调节都会、或者都有可能将其传导的问题解决掉?往往有很多的客户一味的将Y电容加大、加大、再加大,直到安规测试不合格后,这时EMI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时,我让客户对其Y电容减小、减小、再减小,直至EMI问题得到解决,这时候有些工程师就一头雾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在这里简单的诉述下,在变压器的线圈绕组层与层之间的分布电容的存在,导致在工作时势必将储存一个电压,这里将产生一个骚扰源头。如若不对此骚扰源进行处理,那么对于EMI测试来讲将是非常严酷的。那么这时候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之间跨接一颗Y电容后,势必将对此变压器分布电容储存的骚扰电压源提供一个泄放的路径,这将减少其对AC端子及向外发射的骚扰源。这里添加了这颗Y电容物极必反,同样的也为次级肖特基以及次级线圈骚扰源无形的又提供了另外一条向外发射的途径,及将势必导致EMI测试结果的恶劣。所以,这就造就了此颗Y电容的大小及相关用法导致的不同的EMI效果。
所以,不管是哪种EMI元件,包括Y电容不一定是用的大就好,就会效果好。我们一定要分析出器件特性,以及电路工作原理,骚扰源头的建模分析,骚扰路径的分析等,这样才能更快更好的解决EMC问题,更快速的拿到认证证书。

网友C:
第一个是安规电容。
第二个那里是当断电时次级线圈中还会有能量,二极管和RC组成回路,把这部分能量损耗掉。D5 R2那部分也应该是同样作用。

网友D:
5,7,8楼的兄弟已经解说的很仔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Y电容用在变压器初始地与次级地的跨接用法

在开关电源EMI的整改过程中,相信很多工程师都对X电容、Y电 ...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增加输出电流,需要怎么改电路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增加输出电流,需要怎么改电路呢

那改的地方可多了,保险管,整流桥,电容,变压器,MOS,输出二极管,PCB的铜皮宽度,这些功率器件全都要改,如果只是稍微增加一些电流,就不用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增加输出电流,需要怎么改电路呢

PI的功率受制于芯片本身 当然小幅提升点电流是可以的
变压器要重新绕的
先查下主控最大能做到的功率 再重新计算变压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增加输出电流,需要怎么改电路呢

多谢:handshake

网友E:
西安伟京电子制造有限公司(Weiking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Xi'an) Co.,Ltd)特推出WK302880D-16 型DC-DC 电源模块采用混合集成工艺、金属外壳,密封封装、双列直插式封装形式,是航空、航天、军用电子等高可靠应用场合理想的直流/直流变换器。模块为双路输出,输出电压为±80V。输出功率为16W。模块内置有输入滤波电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影响。输入额定电压为28VDC ,允许输入电压范围为16VDC~40VDC。有外部关断、短路保护等功能。
产品的设计与制造符合SJ 20668-1998《微电路模块总规范》和Q/WK 20179-2013《微电路模块WK302880D-16 型电源模块详细规范》的要求。
极限参数:
输入电压: 50V/50ms
工作温度(壳温) : -55℃~+105℃(M)/-40℃~+85℃(E/I)
存储温度范围: -55℃~+125℃(M/E/I)
焊接温度(焊接时间 10S) : 300℃

西安伟京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现坐落于西安**开发区,员工近二百名,是一家集电源模块和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技术企业。
公司以“预研技术领先,产品技术成熟,应用技术多样”为技术方针,拥有来自电源变换和厚膜混合集成电路行业的专家带领的研发团队,专注于功率电子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现已形成了通用DC-DC电源模块、高电压输出DC-DC电源模块、低纹波输出DC-DC电源模块、线性稳压器、开关稳压器、电源滤波器、预稳压模块、保持模块、线性放大器、开关放大器及无刷马达驱动器等产品系列,能够为客户提供小功率军用直流变换的全套解决方案和小功率直流无刷电机驱动解决方案。
公司于2005年10月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2年9月通过了AS9100C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联系电话:029-65660060,西安总部电话:029-8526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