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怎么查看程序实际占用了多大堆栈

楼主(2015-03-06):
看别人帖子说430的堆栈设置应该参考map文件,这个是map文件关于堆栈的最后信息:
| Stack used (prev) :  00000074
      | + function block  :  00000042
  <-Sub-tree of type: Function tree
    | Stack used          :  000000B6
但是仿真的时候看程序运行stack1和stack2的值都很小,求指导,怎样才能有效防止堆栈的溢出。

网友A:
很久不用iar了

网友B:
自从汇编转入C,基本没管堆栈了,也一直没遇到堆栈导致的问题,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其实程序代码变量不是太多,程序不是太复杂的时候,一般堆栈是不会溢出的

网友A:
看楼主提供的信息,这个代码占用的堆栈也不大,难道遇到堆栈的溢出了?

网友C:
好像不是看这个信息的吧。。。

网友D:
这个需要在编译软件部分的设置stack的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在编译软件部分的设置stack的大小的。

恩,我知道在哪儿设置,就是不清楚怎么根据程序实际需要多大堆栈来设置堆栈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看这个信息的吧。。。

恩,我觉得也不是,堆栈大小不可能只增加不释放,能不能截图说明一下,怎么在仿真的时候看一下堆栈实际用了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提供的信息,这个代码占用的堆栈也不大,难道遇到堆栈的溢出了?

恩,有个函数里定义了一个数组长度比较长,函数里还有延时,只要被调用,一进定时器有些全局变量值就被改变了,现在已经改了下,但是想知道在哪儿看程序运行时堆栈的情况,以后碰到类似问题也好能对症下药:lol

网友E(2015-06-09):
引用 网友A:
这个讲的比较清楚:http://blog.chinaunix.net/uid-9112803-id-3447923.html

谢谢分享

网友F:
有个函数里定义了一个数组长度比较长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程序下进去就跑飞了,把数组减少,就又好了,不懂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