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启动模式为spi-a 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我的理解如下:当boot 模式选择spi-a时(即使用bootloader通过spi把外部eeprom代码复制到内部RAM上运行),需要把用户代码生成的 xx.out 文件利用hex2000转换为xx.hex文件(为了符合Bootloader 数据流结构)。

不知道我以上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对,如何把生成的xx.hex文件烧写到EEPROM里面呢?是否能像.out文件那样利用CCS软件直接烧写呢?以下是我编写调用hex2000的代码:
C: HEX2000 xx.OUT -boot -spi8 -a
解释:
- boot    Convert all sections into bootable form.
-spi8      Specify the source of the bootloader table as the SPI-A port, 8-bit mode
- a       Select ASCII-Hex as the output format.

楼主:
好像说的有点乱,归纳一下问以下问题:
1.对于spi启动模式的理解是否正确;
2.如何把hex文件烧写到eeprom里面;
3.我调用hex2000编写的代码对不对(代码写在windows的控制台上);

楼主:
现在实际项目要用的是C6743开发板,利用spii eeprpm启动.但是手头的开发板是28335的,开发板上没有eeprom,所以只能理论研究,无法实测,跪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说的有点乱,归纳一下问以下问题:
1.对于spi启动模式的理解是否正确;
2.如何把hex文件烧写到eeprom里 ...

是这样的    针对不同的系列   TI都提供各自的工具
例如C55X系列的工具为hex55.cmd
然后在CCS下编写代码   读取.dat或.hex
然后将数据固化到SPI接口flash中

网友A:
简单理解就是将.dat中的数据已在线的方式固话到外扩存储器
然后配置好BOOT  上电后从相应的位置开始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针对不同的系列   TI都提供各自的工具
例如C55X系列的工具为hex55.cmd
通过此工具可以将.out ...

版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再通过CCS重新写一个程序来固化.dat文件呢?这些的话主要参考哪份资料呢?

网友B:
当boot 模式选择spi-a时(即使用bootloader通过spi把外部eeprom代码复制到内部RAM上运行),需要把用户代码生成的 xx.out 文件利用hex2000转换为xx.hex文件(为了符合Bootloader 数据流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不是说再通过CCS重新写一个程序来固化.dat文件呢?这些的话主要参考哪份资料呢? ...

这些没有参考资料   因为每个厂家选择的BOOT方式不一样
TI没有相关的工具     只能你自己根据外扩的存储器型号和方式编写
然后编写工具专门用来固化.d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没有参考资料   因为每个厂家选择的BOOT方式不一样
TI没有相关的工具     只能你自己根据外扩的存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boot 模式选择spi-a时(即使用bootloader通过spi把外部eeprom代码复制到内部RAM上运行),需要把用户代码 ...

谢谢,明了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