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搭?大牛们给支个招~

楼主(2015-03-06):
电路要求是,假设有10个被上拉的电平(上拉电压和芯片驱动电压相同),怎样用最少的芯片IO口去将这10个电平轮流下拉,也就是先将第一个电平下拉,然后将第二个电平下拉同时将第一个电平恢复,依此类推,将第10个电平下拉以后,下次又将第一个电平下拉同时将第10个电平恢复,就像一个滚轮周而复始的运转,而驱动它的IO口是用很少的几个甚至1个,这个电路应该怎么搭?越简单越好。大牛们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A:
瞎猜一个,用IC BUFFER,如74x04

网友B:
单片机流水灯循环

网友C:
用计数器加移位输出寄存器来实现吧。一个I/O就可以啦。

网友C:
噢,不对,应该是计数器 + 译码器 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一个,用IC BUFFER,如74x04

这个应该也需要挺多管脚才能驱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也需要挺多管脚才能驱动吧

输入只要一个就行了,并联起来,输出要多个脚

网友D:
3 个IO 类似下面的图

网友E:
现在只想到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例如74HC595),只需要两个I/O口,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时钟。当然,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E:
如果不限制芯片数量,仅要求I/O口尽量少,那么可以用D触发器搭成环形计数器,再加上译码器构成顺序脉冲发生器。
这样只需要一个I/O口产生时钟。
参考 阎石《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309页开始。

网友F:
如楼上所说,用D触发器可完成

网友G:
4-16译码器或者2个三八译码器,前面加上个循环计数器..根本不用io.纯逻辑.

网友H:
4017要反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