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

楼主(2015-03-06):
请问下图电源有问题没有,我在调试的时候给正负12伏加上负载后7812发热,请问是什么原因,其他的5伏及24伏都没加负载!

网友A:
看你的图
压差非常大  当然发热大 啊

网友B:
线性稳压器带负载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A:
重新做变压器 2路输出
一路AC19-20 供24V
另一路 3抽头 做正负12V 至于AC几伏 你自己算 压差控制在3V左右 发热量好很多的

网友C:
就算V-V+==30V,那么7812输入也只有15V,

负载电流有多大?如果正负12V一样的负载,

7912不热只有7812热,去掉后面7805试试,排除法啊。

网友D:
1、7812的1脚多少电压?
2、7812的3脚输出电流有多大?
这种问题其实不需要问别人

网友E:
看7812上的压差,和负载电流就能算7812上的功耗,这部分是完全转换成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