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请教各位大神,电路里面的MOS管能否直接用一个二极管代替

楼主(2015-03-06):
这个N-MOS的漏极接一个线圈,线圈另一端接地,源极接DC 48V,电流可以直接经过寄生二极管,门级的控制效果已经没有了。小弟有个疑问,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二极管代替呢?
这个电路有什么玄机么?边上的那个芯片是FD-CD40106,一个施密特触发器        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

网友A:
你可以确定此图没有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确定此图没有错吗?

我抄了3天了,还上电试过了,应该不会有错,现在从源极到漏极有个0.7V左右的压降   电路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小问题我也说不好,哪里有问题,可以指出来,我再去核对下

网友A:
DRIVER端是干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IVER端是干啥的?

DRIVER端是另外一侧控制电路的输出口,可以不用管它,一会我再发个明显的图上来

楼主:
可以这么等效

网友A:
N-MOS的型号?

楼主:
这个不重要,原装的是IR2532,后来我换成了英飞凌的IPP075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重要,原装的是IR2532,后来我换成了英飞凌的IPP075N

我是怕你抄错器件了。这样,G前面的电路都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怕你抄错器件了。这样,G前面的电路都没有用了!

那我就是不知道G前面的电路干啥用的,还有既然通过寄生二极管导通,为什么还要用那个MOS管?这个肯定有原因的,只是我现在还一头雾水

网友B:
太简单了,直接用二极管代替试功能喽

网友C:
直接用个二极管替换NMOS试一试。如果能够完成功能,证明原来NMOS电路是用来迷惑人的。否则再说。

网友D:
图好像不对;

网友E:
MOS管反了吧,这样起不了控制作用吧

网友F:
应该是PMOS管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PMOS管才对啊!

是N-MOS,我用其他的N管代替也试过了额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管反了吧,这样起不了控制作用吧

没反,确认过了,一开始我也认为反了

网友G:
用48V电源的一般是通信产品,而通信里面一般用-48V;

网友H:
假设MOS导通,线圈还对48V电源充电?
正常用法应该是:mos管导通后(假设你这个图能够让mos管导通),48V电源对线圈储能(如果这样MOS
管就应该是P沟道的了),当mos管截止时,线圈通过铁芯或磁芯等释放能量,在次级感生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