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iMX6的IPUv3 Framebuffer图像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大家好,

        正在做一个视频记录的项目,想请教一下关于IPUv3 Framebuffer图像存储的问题。

        我是将camera图像叠加基于Qt的 fsl-image-gui App上。Qt gui显示在fb0上,camera视频是通过fsl-gstreamer-plugin通过tvsrc、pipeline、mfw_v4vsink显示在fb1上,对fb0需要显示视频的区域进行了Alpha和Color Key设置实现透明化处理,设置fb1对fb0的overlay.fb0和fb1从HDMI输出到显示器上。我需要存储输出的显示器包含Qt gui和Camera Video的每帧画面。

     fb0参数 name=DISP3 BG
                fsl_disp_dev_property=hdmi
                fsl_disp_property=2-layer_fb_bg
     fb1参数 name=DISP3 FG
                fsl_disp_dev_property=overlay
                fsl_disp_property=2-layer_fb_fg

    我知道fb0使用MEM_BG_SYNC通道,在IPUv3里的DP模块会与fb1使用的MEM_FG_SYNC通道进行合成,再送DC和DI0输出,也就是
     fb0->DP(full plane)->DC->DI0
     fb1->DP(paritial plane)->DC->DI0
   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存储fb0和fb1合成后的图像,或者如何得到IPUv3里的DP合成后的framebuffer?

祝好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ywenlin156,怎么解决的。我查了全部资料,也在community.freescale.com/imx发了相关帖子,也没人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方法是先设置一个环境变量如下:
export VSALPHA=1
再启动QT和gst-launch,就可能形成叠加的方式
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问题解决了,方法是先设置一个环境变量如下:
export VSALPHA=1
再启动QT和gst-launch,就可 ...

ywenlin156兄,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视频和图形合成后的framebuffer存储问题,叠加我也解决了。

网友B(2015-07-30):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视频与QT叠加具体怎么实现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小弟新手,初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困住了!!!!

网友C:
关注一下,希望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D(2016-06-17):
你好,我目前在做解码显示的,跟你遇到的问题有点类似,请问,如何将解码后的视频和Qt界面叠加呢,可以麻烦您指导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视频与QT叠加具体怎么实现的?可以分享一下吗?小弟新手,初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困住了 ...

你好,视频叠加你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