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宏定义的理解

楼主(2015-03-06):
#define        A        (0X12345678)
#define        B        (A>>24)
char    temp    =    B;
在程序运行时,B的一个表达式还是一个表达式的结果呢?

网友A:
是个表达式

网友B:
我在 KEIL mdk 带优化的情况下编译, 这类情况都是直接给出表达式的结果(常数)

网友C:
个人觉得是表达式

网友D:
这情况应该是(0x12345678>>24)常数,低8位取整

网友E:
看看编译后的汇编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F:
要看编译器的优化情况吧

网友G:
真要分辨的话个人认为是表达式,更为严谨,运行的时候,
#define        B        (A>>24) 此处还不是赋值运算,没有计算结果,只是预先告之程序  B 可以用表达式 (A>>24)替换,不是赋值等于,
#define        A        (0X12345678),后面的数字只是一个常量,不是结果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未考虑编译环境。

楼主:
谢谢,个人通过汇编的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个表达式,但这是个常数的表达式0X12345678>>24,这里面都是常数,完成赋值操作,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无论是表达式还是直接赋值,本身执行意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 KEIL mdk 带优化的情况下编译, 这类情况都是直接给出表达式的结果(常数) ...

谢谢,我个人通过汇编的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个表达式,但这是个常数的表达式0X12345678>>24,这里面都是常数,完成赋值操作,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无论是表达式还是直接赋值,本身执行意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是表达式

谢谢,我个人通过汇编的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个表达式,但这是个常数的表达式0X12345678>>24,这里面都是常数,完成赋值操作,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无论是表达式还是直接赋值,本身执行意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情况应该是(0x12345678>>24)常数,低8位取整

谢谢,我个人通过汇编的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个表达式,但这是个常数的表达式0X12345678>>24,这里面都是常数,完成赋值操作,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无论是表达式还是直接赋值,本身执行意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编译后的汇编是什么就知道了

谢谢,我个人通过汇编的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个表达式,但这是个常数的表达式0X12345678>>24,这里面都是常数,完成赋值操作,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无论是表达式还是直接赋值,本身执行意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要分辨的话个人认为是表达式,更为严谨,运行的时候,
#define        B        (A>>24) 此处还不是赋值 ...

谢谢,我个人通过汇编的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个表达式,但这是个常数的表达式0X12345678>>24,这里面都是常数,完成赋值操作,只需要一个机器周期,所以无论是表达式还是直接赋值,本身执行意义是一样的。

网友H:
宏是替换功能

网友I:
常量表达式而已,表达式的求值计算是由编译器进行,术语称为“常量叠算(constant folding)”。
“宏”和“表达式”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概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在 KEIL mdk 带优化的情况下编译, 这类情况都是直接给出表达式的结果(常数) ...

我估计不开优化都是计算结果。。。。

网友K:
编译器做优化的话,会直接是常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