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DSP图像去噪的完整程序

楼主(2015-03-06):
本人刚接触用DSP处理图像,求一图像去噪的程序或资料。谢谢。

网友A:
你好    你要说清楚你使用的是哪款DSP
然后想要用什么算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要说清楚你使用的是哪款DSP
然后想要用什么算法处理

版主你好,我使用的DSP型号是TMS320DM642,应用的处理算法是中值滤波算法。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我使用的DSP型号是TMS320DM642,应用的处理算法是中值滤波算法。感谢您的回复。 ...

/*****中值滤波处理*********/
void MedianFilter()
{
int i,j,a,b;
Uint8 aValue[9],bTemp;
for(i=0;i<288;i++)
{
    for(j=0;j<720;j++)
    {
    /*屏幕上奇数行进行处理*/
    aValue[0]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1)*numPixels + (j-1)));
    aValue[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1)*numPixels + j));
    aValue[2]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1)*numPixels + (j+1)));
    aValue[3]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aValue[4]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
    aValue[5]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aValue[6]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numPixels + (j-1)));
    aValue[7]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numPixels + j));
    aValue[8] = (*(Uint8 *)(tempSrcYbuffer + (numLines/2+i)*numPixels + (j+1)));

//用冒泡法对数组进行排序
    for(b=0;b<8;b++)
    {
        for(a=0;a<8-b;a++)
        {
            if(aValue[a]>aValue[a+1])
            {
            //互换
                bTemp = aValue[a];
                aValue[a] = aValue[a+1];
                aValue[a+1] = bTemp;
           }
       }
    }
    bTemp = aValue[4];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Pixels + j) = bTemp;

    /*屏幕上偶数行进行处理*/
    aValue[0]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aValue[1]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
    aValue[2]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Pixels + (j+1)));
    aValue[3]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Lines/2)*numPixels + (j-1)));
    aValue[4]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Lines/2)*numPixels + j));
    aValue[5]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numLines/2)*numPixels + (j+1)));
    aValue[6]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1)*numPixels + (j-1)));
    aValue[7]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1)*numPixels + j));
    aValue[8] = (*(Uint8 *)(tempSrcYbuffer + (i+1)*numPixels + (j+1)));
    //用冒泡法对数组进行排序
    for(b=0;b<8;b++)
    {
        for(a=0;a<8-b;a++)
        {
            if(aValue[a]>aValue[a+1])
            {
                 //互换
                bTemp = aValue[a];
                aValue[a] = aValue[a+1];
                aValue[a+1] = bTemp;
           }
        }
    }
    bTemp = aValue[4];

       *(Uint8 *)(tempDisYbuffer + (i+numLines/2)*numPixels + j) = bTemp;
    }
}
}

网友B(2015-04-27):
版主好负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