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MCU和电机驱动芯片L298N的连接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3-06):
       最近正在采用ST的L298N设计一款直流电机驱动板,需要能够驱动24V,3A电流的直流电机。因为L298N的单通道驱动能力只有2A,所以我根据L298N的手册采取了两通道并联接法,如图1所示:

图1

      这种接法是官方手册提供的,应该可行。左边通过ENABLE,IN1,IN2来进行电机控制,下面通过采样Rs的电阻电压就能够知道电机的动作电流了。现在的问题是:采用L298N来驱动电机(24V,3A)时,MCU和L298N的三根控制信号线是否有必要通过光耦隔离?

    根据我在某宝上搜索L298N模块结果来看,其中有的是直接引出L298N的IN1,IN2,IN3,IN4,ENA1,ENA26根控制线,有的则是通过光耦隔离开的。根据我的查阅,对L298N的控制信号线进行光耦隔离,其作用一是为了防止由于电机驱动后级故障影响到前级控制部分,二是为了抗干扰处理,特别是在直流电机调速的时候。

    如果确实需要对其进行光耦隔离,那么对应L298N下端的电流输出管脚上接的Rs电阻的电压检测同样要进行隔离处理,采样线性光耦的话,会存在参数的分散性问题,不知道对于此种模拟的隔离传输又应该做如何处理?网上看到说使用隔离放大器......

    因为之前也未曾使用过该芯片,所以不甚了解,麻烦知道的用过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此个疑问。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A:
你上面也说了,有人直接连接有人采用光耦隔离,采用光耦隔离的优点你也说了。反之,就是缺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面也说了,有人直接连接有人采用光耦隔离,采用光耦隔离的优点你也说了。反之,就是缺点了。
...

自己查了一些资料,也做了一块板子来测试,确实还是有必要用光耦,唯一有点小贵的就是电流检测实现~~╮(╯▽╰)╭

网友B(2015-05-04):
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单片机驱动.

单片机直接控制是可行的,不过经试验是不安全的,容易导致控制电源部分波动 和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