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ynos 4412的很多电平是1.8V的,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07):
最近在研究4412的扩展,看到很多引脚都是1.8V的输出,记得单片机是5V输出,ARM9是3.3V输出,难道电压会越来越小吗,这样做就是为了低功耗?

网友A:
没用过4412,一般来说,工作电压越低功耗越低

网友B(2015-08-13):
主要是低功耗~
我见过最低的电压就是FPGA里面的0.8v~

网友C:
加个电平转换很简单,将来的处理器基本都是1.8V系统,这样稳定性和功耗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