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4463 收发包中断问题

楼主(2015-03-07):
我们现在测试两个板子通信时发现如下问题,两个板子在NIRQ中断这里配置的都是0x38,希望是发送数据完成和接收数据完成时产生中断,用示波器抓取两个板子发送数据长度和两个NIRQ的中断产生的时间关系,
包长(byte)        时间(ms)
10        274
20        266
40        250
98        204
126        181
这个结果无法理解,有没有使用过4463 的大神,解释下这个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楼主:
有没有遇到过得,帮忙看下啊

网友A:
有初始化程序吗,我正在调试

楼主(2015-05-15):
还是自己结题吧,已经搞定了,是没有真正配置成变长度帧模式,配置好后,几乎是发射完和接收完同时来

网友B:
求楼主指教一下,怎么是真正配置变长度帧模式?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偶尔出现接收和发送端有中断产生时,但是没有收到数据, 长时间通信会出现断连的情况,

网友C:
楼主的si4463收发模块调试好了吗,我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希望能找你帮忙一下

网友D(2015-08-12):
我一般是用固定长度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是用固定长度包的

你好,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我最近在调试si4463,没调通。中断NIRQ这块总是出问题,清除中断后,NIRQ还是0.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我最近在调试si4463,没调通。中断NIRQ这块总是出问题,清除中断后,NIRQ还是 ...

把所有中断状态读出来,看是不是合理(如发射就是发射完成中断)

读的命令,加上清标志位的字节,就可以清IRQ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所有中断状态读出来,看是不是合理(如发射就是发射完成中断)

读的命令,加上清标志位的字节,就可以 ...

问题不在这,上周把问题解决了,应该是变量赋值的问题,我对引脚进行拉高拉低操作时,是直接对它赋值比如SCLK = 0; SCLK = 1; 后来都用函数来代替就好了,比如RF_SCLK_SET();RF_SCLK_CLR().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之问题解决了还是蛮开心的。
多谢你的回答!

网友F(2015-11-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研究一星期终于解决,NIRQ口设置成0x00,每次接收后重新使能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