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ltium designer 6.9 PCB板顶层和底层都芯片,如何绘图?请各位指导下。

楼主(2015-03-07):
altium designer 6.9 PCB板顶层和底层都芯片,如何绘图?请各位指导下。

网友A:
密度高的板子一般都是这样,不知道LZ所说的情况是怎么样,贴张图吧

网友B:
贴图出来还好说

网友C:
你这样提问,不知道你遇到具体什么问题,你得把具体问题说出来,这样笼统的说,人家也没法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