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请问怎么学习MODBUS协议

楼主(2015-03-07):
请问坛友本人软件零基础,怎么学习MODBUS协议,下了个MODSAN32和MODBUS SLAVE  模拟通讯,有没有比较通俗的教程对应实例来学习了

楼主:
modbus rtu通讯协议中每字节有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 1个奇偶校验位,1个停止位,这样一字节就有11位,但是在消息帧中1字节是只有8位的,这怎么解释?

网友A:
我是买了一个最便宜的信捷的PLC,然后用串口调试工具根据MODBUS协议编写好了一组数据串后发给PLC,看PLC有没有反应。当然用软件也是可以的,还能省钱。

网友B:
去看Modbus协议规范,我的blog中就有,搞明白协议规范,然后会编程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C(2015-07-19):
我这里有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个MODBUS RTU 51程序,不过有不少BUG,我是参考这个程序,然后看协议这样学的。

网友D:
先了解串口通信的原理,再看MODBUS协议的资料

网友E(2017-03-10):
东西不错,过于零零碎碎了,不好系统学习。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网友F(2018-03-08):
引用 楼主:
modbus rtu通讯协议中每字节有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 1个奇偶校验位,1个停止位,这样一字节就有11位,但 ...

一个字符包括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校验位(或者没有)、一位停止位   一般情况下一个字符就包括1+8+1+1+11位喽

网友G:
MODBUS长整数和浮点数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