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开发环境和下载方式选择?

楼主(2015-03-07):
请问各位  你们用STM32都是用什么软件编程的    能用STVD编程+STVP的4线SWIM下载程序吗?

跟STM8编程一样可以吗?

网友A:
我用Keil+Jlink(或Ulink)

网友B:
用ST LINK可以的;
和SWIM接口有区别,你找个STM32的官方的原理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stm32有两种调试接口JTAG   SWD
也可以用IAP自己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SWIM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