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的主板,定位在350rmb,有人要不?看图片

楼主(2015-03-07):
am335x的主板,定位在350rmb,有人要不?功能如下:

网友A:
现在这个价格没啥优势了,可以对照bbblack的价格

楼主:
BBB的设计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能直接应用吗?

网友B:
建议
1、把GPMC总线引出。
2、显示和触摸一个封装引出来,最好能够和某个屏直接兼容。
3、系统最好有wince

楼主:
已经将gpmc引出来了,正式实现!

网友C:
一点建议, 350的am335x的板子应该有这个价位的,
图中有点不太明白, 15mmx15mm, 如果是核心版, 45mmx45mm, layout难度不小.

楼主:
没有看到有15mmx15mm,这个尺寸从什么地方来的?

核心模块早已经发布了!请看!

楼主:
com-335x已经支持debian了!就是一台小电脑!!方便易用!!

楼主:
EVB-335X II的框图来了,可以直接当工控板使用,又可以学习使用,两不耽误!

1,该接口板依然按照稳定性的要求,采用四层板布线,保证稳定可靠;
2,资源丰富,可配置,即可跑单任务程序,又可以跑操作系统!LINUX,ANDROID,WINCE都不在话下;
3,关键是便宜!

网友D:
很不错的,是一款精致的产品。

网友E:
核心板画的不错。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大佬的夸奖!我们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