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 TIM4 PWM通道问题

楼主(2015-03-07):
我要做步进电机的控制,单片机连接驱动器再控制步进电机。单片机输出PWM信号给驱动器的PLU,,,通过调节PWM信号的频率来实现  电机的加减速运动。
在定时器的初始化的时候,打开  定时器的 溢出中断  和  pwm通道1的  输出比较中断。
但是发现每次进中断的时候  (判断两个中断标志都有),应该是  先进pwm通道1的那个中断的,但是每次都是两个中断都进,,求解释。
void TIM4_Config()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8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x0;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DIS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200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Disabl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1 ,ENABL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4, ENABLE);
}
下面是中断服务程序:    第一次进中断应该是进第一个IF语句,但是两个IF语句能进。以后每次进中断的时候都是两个IF语句都执行。  求大神解释程序,哪里有错误。。。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1) != RESET)
        {
                capture = TIM_GetCapture1(TIM4);
                TIM_SetCompare1(TIM4, capture + 2000);
        }
        if ( TIM_GetITStatus(TIM4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 TIM_FLAG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1);
}

楼主:
难道没人   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