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CAN/RS485终端电阻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7):
按照CAN、RS485之类的串行通讯协议,采用此类总线组网时,总线2端各加一个终端电阻,中间的设备不加,如果某种通用设备是挂载在此类总线上,作为通用设备,完全不知道用户最终把这个设备安装在网络的哪个部分,或者一个网络中要挂载N台这个设备,以上情况都有可能,那在开发这类设备时要不要加这个终端电阻呢?加了可能导致网络里中间多个设备都有终端电阻,如果不加用户又可能把这个设备放在总线末端,难不成让用户实际安装设备时根据情况来确定加还是不加?但是对于某些设备或模块,用户不可能自己修改,如汽车里带CAN总线的传感器。

请各位指教!非常感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问题没描述清楚?

网友A:
你可能不知道 实际在使用中 都是这样接线的 但是
关键中间的设备2根线到总线是很短的 基本就是板子上的走线 大多数都是再接线端子上就汇入总线了
所以 以这类布线 中间设备终端电阻是不要的
大多数考虑这种设备 端子上都是放2组信号线的  做一进一出 PCB上连接

网友B:
设备上是不能安装终端电阻的,必须独立安装于总线的两头。可将终端电阻做成专门的组件,安装在总线终端设备的接线处。

楼主:
感谢jjjyufan和chunyang的两位的指导。再请教2位,我设计的一个系统里面有4个模块(4个PCB板),其中一个是主设备,另外3个是一模一样,都和主设备之间要进行通信,严格上没法做成菊花链结构,实际为星型和连接,距离倒不长,从设备离主设备最远大概1m左右,最近不超过30cm,6MHz的速度,主设备的板子上加了终端电阻,另外3个一模一样的板子中只有1个能加了,但这样给后续生产、维护都带来了不方便(BOM不统一等等),同样,总线的上下拉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种情况一般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jjjyufan和chunyang的两位的指导。再请教2位,我设计的一个系统里面有4个模块(4个PCB板),其中一个是 ...

1、如春阳哥说:必须独立安装于总线的两头。可将终端电阻做成专门的组件,

2、在设备后预留一个位置,放至电阻
    给你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我们是使用RJ45的线连接,每个设备后留了两个RJ45的头(并在一起),第一个与最后一个设备插下面这个模块。

网友D(2015-08-12):
引用 网友C:
1、如春阳哥说:必须独立安装于总线的两头。可将终端电阻做成专门的组件,

2、在设备后预留一个位置,放 ...

这电阻怎么焊接上去的?厉害。但是有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有的系统可能电阻并不是120R或者150R或者其他,这时要替换就困难了。我们都是使用直插电阻的形式从RJ45引出来,这样替换似乎也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如春阳哥说:必须独立安装于总线的两头。可将终端电阻做成专门的组件,

2、在设备后预留一个位置,放 ...

加扣扣讨论下,21很少登入。三四三七八零九一六

网友E:
一般汽车上的CAN网络,通讯设备上是可以手工设置,接不接入这个终端匹配电阻的;如留个跳线、开关、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