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技术] 求教 笔试题

楼主(2015-03-07):
1、已知处理器MK60N512VLL100的主频运行为100MHz,在IAR中编写代码,实现使用处理器的定时器1实现每5ms中断一次,将静态全局变量 Temp_Data加1(Temp_Data为int类型),并画出程序执行流程图。
2、在STM32F103ZET6上,用IAR写一段程序,实现4×4的按键扫描,并画出程序执行流程图,(已经对16个按键进行编码,要求按下不同的按键后,能通过LED显示出当前按下了哪一个按键。)

网友A:
这题是可以查资料,还是现场笔试?
如果是现场笔试,要对stm32的库函数或者寄存器相当熟才可以啊

楼主:
可以查资料的

网友A:
可以查资料就容易了,都有现成的库函数。直接使用库函数编写代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