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58SSAN向串口助手发送数据

楼主(2015-03-07):
我试验了很多次,用Nu-Link-Me把M058SSAN发送的数据在串口助手上显示,都没成功,是不是M058SSAN板通过Nu-Link-Me到电脑,无法实现和串口多功能调试助手收发数据?
我现在的做法是,电脑通过USB转UART小板连接M058SSAN,这样实现了实验板向PC端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具体做法是:程序用uvision4通过Nu-Link-Me下载到M058SSAN板上,把Nu-Link-Me和M058SSAN掰断分开,各焊上排针如图,USB转UART的3.3V电源接M058SSAN刚焊的排针2脚,地线接M058的排针10号脚,RXD接M058的5号脚,TXD接M058的10号脚。USB转UART插入电脑,查看“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看是COM几号,打开串口调试助手,选择串口号、波特率9600、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位N、Hex显示,打开串口,此时接收窗口不停显示由M058实验板发来的数据00-FF如图。程序如下

网友A:
UartSend(&j,1);                          //调用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你这个j不是数组啊?

楼主:
不是数组,是变量,范围0x00-0xFF,到255就清零了。

网友A:
哦 ,现在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