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 if 语句的小白问题,我已经困在这很久...

楼主(2015-03-07):
问题已经解决: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一个很基础很根本的错误,在用电脑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时选择的发送模式是
HEX模式,本来想发送的是12,于是在串口助手中就填写12,但十六进制的12怎么能和十进制的语句else if(FAS == 12)进行匹配嘛,
十六进制的12转换成十进制后是18,当然不能进入这到个 if 判断里去了,如果不改程序非要进入到这个 if 语句中,在串口助手中输入
0c就可以了,十六进制的0c转换成十进制后就是12.

出现问题的代码在这
请问怎么把电脑串口发送的数据12或20赋值给FAS进行 if 判断?
unsigned char FAS = 0;
FAS = SBUF ;
P01 = 1;
P02 = 1;
if(FAS == 7)
   {
     P01 = 0;
   }
     else if(FAS == 12)
             {
              P02 = 0;
              }
这个程序打算用来做一个简单的单片机UART串口控制,用电脑的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串口接收后执行相应的操作,电脑串口发送7时单片机都能正常把IO口P0.1电平置0,但发送12时单片机死活不能把P0.2置0,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现在已经确定电脑和单片机的UART通信是正常的,IO口工作也正常。
  问题就应该在这句else if(FAS == 12)判断语句中,我想过可能是串口使用的是十六进制和这里判断语句中的12可能不匹配,所以把12换成十六进制的0x0c,但是换了后还是不行,单片机根本不能执行else if里面的指令,不能把把P0.2置0。
  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大神能帮我指导一下,哪怕是点一下问题的关键也行,我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很基础,很根本,因为我犯过很多次这样的错误,但是这次这个我试了好久都没弄好,如果大神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太基础,不愿意直接回答,给我指点一下就好,我自己去查找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是找问题都不知道怎么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se if(FAS == 12)
             {
              P02 = 0;

试了一下,还是不可以,这语句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网友B:
这个程序的逻辑很有意思,在开始判断FAS值之前,已经把P01、P02都清零了,然后再根据FAS值是否为7或12分别给P01和P02清零?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有加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语句 “RI=0;” ,你调试的时候上位机先送的是7,可以接收到,然后继续再送12,发现怎么都接收不到数据了,因为RI没有清零,程序就死在中断里了。
仅仅只是猜测,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的逻辑很有意思,在开始判断FAS值之前,已经把P01、P02都清零了,然后再根据FAS值是否为7或12分别 ...

呃,复制代码的时候粗心了,一开始P01和P02初始值是1的,置的高电平,要实现收到信号后置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有加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语句 “RI=0;” ,你调试的时候上位机先送的是7,可以接收到,然后 ...

if(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保存一个字节
                if(++RX1_Cnt >= RX1_Lenth)        RX1_Cnt = 0;        //避免溢出处理
        }

加了的,调试的时候我把程序设计为收到电脑数据后还要返回给电脑,所以我电脑发送12给单片机时电脑串口调试助手又收到12的。这样基本上就确定单片机是收到12的,就是为什么它收到12后不按照程序设定的==12就执行P02为0呢?我觉得这应该是简单的,但是就是调试不出来,这个BUG快把我搞疯了。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帮我提的意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没有加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清零语句 “RI=0;” ,你调试的时候上位机先送的是7,可以接收到,然后 ...

你说不会是 if 里执行的判断等于的范围不能超过9吧,难道在单片机里 if 的等于判断真不能超过9?真是有意思啊。

网友C:
首先保证配置输出一定正确,可先检查一遍。
然后看下硬件连接,P02引脚是不是搭到高电平上了。

如果你发送了12,单步调试追着看确实没进到那个elseif里面,那一般都代码问题。看下一些参数的定义吧,u8 u16之类的越界。
条件允许的话,更换一个MCU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RI)
        {
                RI = 0;

好吧,那有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串口助手,如果是STC_ISP自带的串口助手,发出的数字都是十六进制的,也就是说,你发送的12其实是0x12,else if分支当然进不去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有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串口助手,如果是STC_ISP自带的串口助手,发出的数字都是十 ...

根据他上面描述的只能到9我怀疑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E:
个人猜测,你发送12,串口助手是分开发送的,先发送1,再发送2。它并不知道你发送的是一个数,它只把12当两个字符来发送。你可以测试下,
else if(FAS == 12)把里面的12改成1或2.然后用串口助手发送12,看可不可以执行if里面的语句?

网友F(点评):
注意是不是没有选择十六进制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有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串口助手,如果是STC_ISP自带的串口助手,发出的数字都是十 ...

YES,就是这个问题,果然是大神。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他上面描述的只能到9我怀疑就是这个问题

嗯,就是那个问题,没注意到这个串口助手的问题啊,都怪自己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保证配置输出一定正确,可先检查一遍。
然后看下硬件连接,P02引脚是不是搭到高电平上了。

是串口助手的问题,l因为串口助手发送的是十六进制的12,与if语句中的十进制12不能进行匹配,所以才不能进入那个if语句中。谢谢你帮我出主意了。

网友G:
看到最后,我知道我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