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天线的H/E面怎样确定的

楼主(2015-03-07):
  虽然不是在做天线的,但是确实在用天线的,,在无线通讯中,所选择的天线直接关系到通讯质量的好坏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次在看天线的参数的,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的,,说的就是天线的H面与E面的,这个直接决定了信号的传输方向的,,不是很明白的,,求助大家乐啊。。

楼主:
我百度了下,,说的是天线的H面与E面的确定的,纯文字的解释的,还是不明白的

楼主:
通常E面是指与电场方向平行的方向图切面;H面是指与磁场方向平行的方向图切面。

楼主:
这个太概括了,,不是很理解的,,求助大家了啊。。。

网友A:
这个问题的我也参考学习的啦。。

网友A:
很抱歉的,我也没怎注意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B:
这个问题的跟楼上几位学习的啦。

网友C:
这个问题的需要注意的,,这个直接关系到通讯性能的。

网友C:
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忽略了这个关键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