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 第一次用MPLAB 无法编译

楼主(2015-03-07):
提示有一行蓝色的显示“two different operation options specified”
好像是编译工具选择的问题 但是搞了半天也没有解决 特再此求助 求给力

楼主:
第二行选择pic30-gcc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 软件装载D盘 我检索了 C.D两个盘都没有找到

楼主:
。。都没人来
MPLAB一定要装在C盘吗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装了MPLAB还要装编译器。

网友B:
是不是你选的芯片类型和你选的编译器类型不匹配

网友C:
芯片是哪一款?编译器是什么?

楼主:
谢谢,搞定了 是编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