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最大接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03-07):
我想把一个LED螺口灯泡改装一下,需要引出5V直流电给单片机系统,实际测量LED灯上的电压为30V,单片机系统估计峰值电流应该不会超过20ma,,我想问能不能直接在30V上接7805降压,这样7805上最大功率不会超过(30-5)*20=0.5W,而我查到7805上最大电压可为35V,功率至少3W,不知道这样想可对?望各位赐教

网友A:
可以啊,没问题的,20mA时功耗0.5W计算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没问题的,20mA时功耗0.5W计算正确

谢谢!等元件到了我回做个实验在这里报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