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指令ADDCEQ R3,R1,R2什么意思

楼主(2015-03-07):
这条指令对吗,ADDC是什么意思?求解答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ARM汇编指令

楼主:
可是书上没有ADDC这条指令,只有ADC。是不是答案错了

网友B:
就是EQ条件满足,R3 = R1 + R2 + CY;

否则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EQ条件满足,R3 = R1 + R2 + CY;

否则不执行

ADM指令集里面没有ADDC啊,只有ADC。51指令集里面有ADDC。我在想是不是答案错了

网友C:
机器码虽然是唯一的但助记符可能不同工具会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M指令集里面没有ADDC啊,只有ADC。51指令集里面有ADDC。我在想是不是答案错了 ...

可能是笔误吧,不要过于纠结这些

网友D(2017-09-21):
ADDCEQ 是相等的情况下,执行无符号数加法运算,并更新CPSR当前程序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