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个插座上同时连两个5V的变压器,可否算两个独立的电源?

楼主(2015-03-07):
我的目的,比如说做运放的+5V和-5V供电吧,那能否一个的地和另一个的5V连在一起?
假如不行,求解决方案。
谢谢了!

网友A:
算两个独立的电源。一个的地和另一个的5V可以连在一起

网友B:
楼主的叙述过于简单。
要知道“一个的地和另一个的5V连在一起”的情况有很多种。
没办法详细分析。

网友C:
为什么用2个变压器呢,一个变压器2个绕组输出不也一样吗?

网友D:
猜楼主用的是手机的充电器,理论上可以连,但是隔离做得不好的电源就容易冒烟。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猜楼主用的是手机的充电器,理论上可以连,但是隔离做得不好的电源就容易冒烟。 ...

5楼评分里的“十有**是这个意思”,“**”是“八”和“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楼评分里的“十有**是这个意思”,“**”是“八”和“九”。

我擦,连这个都屏蔽!!!** ** 2姨是在作死吗?前面四个星是 8 。 9  。6  。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楼主用的是手机的充电器,理论上可以连,但是隔离做得不好的电源就容易冒烟。 ...

是这个意思。
请问为什么会冒烟,还有如何判断充电器是否可行?

网友F:
可以,不过还不如2个变压器的输出串联,后面再接了整流桥,实现正负电源的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
请问为什么会冒烟,还有如何判断充电器是否可行?

楼主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建立起来,给你讲开关电源原理你可能不好理解,建议你画个百把块钱,网上买个双踪的实验电源来用,生命安全第一,切勿儿戏。

网友G:
陆肆我知道,捌玖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陆肆我知道,捌玖是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陆肆发生在壹玖捌玖年啦。

网友H:
电源如果是隔离的  就可以

网友B:
楼主的要求“一个的地和另一个的5V连在一起”,不仅仅要考虑直流电路是否可行,还要考虑从直流电源输入的噪声,尤其是该直流电源以交流市电为输入的情况。那么,分析起来就复杂多了。

网友A:
变压器一定要隔离变压器。自耦变压器就不行,就不是独立电源,两个5V就不能按一楼的相连了。
为安全起见,楼主还是先验证一下两个手机充电器的一二次线圈线圈是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