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测试STM32F103的IO口速度是3M多,是否正常?

楼主(2015-03-07):
没用库函数,使用用了汇编测试的。
另一个问题,如果仅一个引脚的翻转,和一个GPIO口的引脚同时翻转相比,速度是否一样?

网友A:
这和主频有关, 通常按照 72MHz主频看, 使用汇编测试, 最快应该可达10MHz. 当然这跟你的代码直接相关.

如果仅一个引脚的翻转,和一个GPIO口的引脚同时翻转相比,速度是否一样?
一样, 当然也跟你的代码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