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帮忙推荐一款低功耗的DC-DC芯片

楼主(2015-03-07):
希望大家帮忙推荐一下低功耗的DC-DC电源芯片
输入6-9V
输出3.3V
输出电流不大于0.5A
要求静态功耗也就是DCDC电路本身的消耗小于0.5mA以下,越小越好
因为负载电路最小的时候耗电不到2mA。采用两节锂电串联,待机时间越长越好了
谢谢!

网友A:
去TI、MPS、ADI网站上自己找去吧,看那个合适

网友B:
我这有两颗,一颗HEXIN的HX1031 还有一颗台湾产的AS1152,跟你的要求非常接近,可以参考一下。附件是两颗的规格书,

楼主(2015-06-11):
AS1152好像是和ACT4060 FR9888引脚兼容的,底电流不到1ma还是不错的

网友C:
1ma已经很大了
现在已经很多ua级的了

网友D:
我这有岭芯的LDO,如LC3401看可不可以,有需要可以发我邮箱ztj@stcsz.cn

网友E:
参考

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