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0.96OLED ssd1306滚动显示

楼主(2015-03-07):
最近在用stm8s003玩ssd1306的oled屏幕,已经成功把特定图案垂直滚动了。但是我想滚动到某行或者页之后就直接停在那里,用的是发送禁止滚动命令,结果是滚动结束直接显示在初始坐标,我试过如果发送结束滚动后,先把原坐标图案清除,然后再用滚动停止的坐标重新画图案就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闪烁。我看到有一个产品用的是一样的oled,可以做出图案直接滚动停止在特定位置。有没有哪位高人做过这个实验的,跪求思路或者分享经验啊

楼主:
没人知道么自顶一个

网友A(2015-07-05):
楼主,垂直滚动显示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B:
同问     ssd1306的控制字有滚动么
还是楼主通过软件实现的?

网友C(2015-09-23):
楼主你好,我想请问下你是怎么将图像垂直滚动起来的,我设置了命令后图像一动不动的,求大神解答~~跪谢`

网友D:
不知道图形驱动芯片有没有那个功能,如果没有,可以软件实现,你设定一个缓冲区,在缓冲区里滚动矩阵里的内容,也可以直接输出到屏幕,你可以通过指针进行滚动操作。

网友E(2016-07-08):
能不能讲讲固定坐标的设置原理呢

网友F:
楼主,这个只是坐标的转换吧,应该很简单

网友:
应该显示控制芯片有这些功能的指令。

网友G(2016-10-19):
楼主是否可以分享一下测试代码

网友H(2017-06-15):
滚动效果怎么搞,求楼主代码

网友I:
感觉像是:先开一个大的缓存,要滚动的时候把数据都挪一下,然后刷新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