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urora 8b/10b IP核问题

楼主(2015-03-08):
小弟最近在调用Aurora 8b/10b IP模块时,在用modelsim功能仿真时,一切正常。 但是直接使用了例化后的example,并将Tx和Rx形成了回路下到FPGA板子上时,channel_up、land_up初始化结束的信号一直是“0”,将user_clk作为采样时钟,显示"waiting for force to be armed, slow or stopped clock",表示没有时钟。自己产生了一个200M的时钟USER_CLK和SYNC_CLK采样,一直为0。一直没找到原因,求助大神啊!
    IP模块的设置细节如下:aurora v5.3  lane:1, lane width: 2, line rate: 3.125Gbps, GT CLK: 125Mhz, dataflow mode: duplex, Interface: framing, flow control: none. Rocket IO的GTP DUAL是设置在X0Y0。下板子是直接使用了例化后的example,并将Tx和Rx形成了回路。

网友A:
用的是差分时钟么?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晶振输出是否正常,还要注意晶振的电平标准是否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差分时钟么?

是差分时钟,“NET GTPD_P    LOC = AL7        NET_GTPD0_N   LOC = AM7”从 schematics 上找到是差分时钟。之前调过这个IP吗?请赐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晶振输出是否正常,还要注意晶振的电平标准是否兼容

板子的晶振是好的,之前做其他工程也一直正常啊

网友A:
设置上应该没有问题,你用的哪款芯片,我用的是S6

网友A:
另外,可以重建工程试试看,貌似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上应该没有问题,你用的哪款芯片,我用的是S6

V5 11ot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