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请问用JLINK烧录STM32F301的时候找不到CPU怎么办

楼主(2015-03-08):
用JFLASH程序烧录的时候,CPU里面没有STM32F301的选项,
如何破?
前面一直用STM32F030的

网友A:
看来是不支持的新器件了, 下载新的 JLINK 软件, 可能还要让它自动更新新固件

楼主:
原来只要JFALSH里面CPU对应选择STM32F303C8就可以了。
可以烧录的

网友B:
用F3的其它芯片代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