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Saleae 逻辑分析仪,轻而易举捕获返回码,电工神器哦 ▲

楼主(2015-03-08):
这二天在写32路舵机控制板软件,UART通讯照例是神密禁区,让人看不见摸不着.
应用Saleae 逻辑分析仪,轻而易举捕获返回码.与各位共享.哈哈,电工神器哦,Saleae 逻辑分析仪淘宝才几十元了拉.

来个特写:

网友A:
老tyw兄的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tyw兄的工作台……

已经扯过耳朵理过了噢,哈哈,本来还要......

网友A:
记得老tyw兄有个高乐高听子带小风扇,里面还有个红外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老tyw兄有个高乐高听子带小风扇,里面还有个红外灯的。

网友A:
这个红外灯带风扇才是神器!

网友B:
前几天淘宝看到8通道32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淘宝看到8通道32元的。

二十几元就能买了,电工必备,哈哈

网友C:
没明白t叔返回码是哪里  如果是电脑通信  很多基于过滤驱动的抓包软件

楼主:
是32路舵机控制板返回的一个结束码,与PC机没关系.我要用单片机来操控32路舵机控制板,所以发出执行动作组指令给舵机模块执行后,需要得到一个结束回码,才好发下一个动作组指令.PC上的Arduino平台只是用来给动作组调试编程用的,调试完了存入舵机模块脱机使用.

网友D:
这神器好多年前就有了,是国外开源的。

网友E:
老T叔,可以显示ascii格式, 比单独显示十六进制好看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T叔,可以显示ascii格式, 比单独显示十六进制好看一些.

哈哈,还是你老兄玩得精哦,谢谢拉

网友F:
saleae比usbee好用啊,usbee suite套件运行起来很费力的感觉,好像是c#写的,不过saleae的最新版程序也成那个吊样了

而且我发现saleae触发捕获比usbee爽啊,usbee我不会触发捕获只能长时间测量,占用很大内存,而saleae即使很大捕获时间时,只要波形不多数据量就很少,压缩做的很好

网友G:
分析CAN波形很爽

网友H:
老t叔也准备做这个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t叔也准备做这个卖?

哪能,淘宝货都卖到白菜价了,只剩骨头了,哈哈,俺在做微声爬墙机器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哪能,淘宝货都卖到白菜价了,只剩骨头了,哈哈,俺在做微声爬墙机器人

大牛

网友C:
两把烙铁。。。T叔左右开弓呢。

上电脑看,果然是跟电脑的通信。   没必要上硬件啊,完全可以软件抓包。。。

网友J:
T叔乃神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把烙铁。。。T叔左右开弓呢。

上电脑看,果然是跟电脑的通信。   没必要上硬件啊,完全可以软件抓包。。 ...

32路舵机控制板的说明书写得很简单,只交代了执行完动作组返回一个AGF码,是发到UART口的,难道从USB口也能拦截?哈哈,木玩过,也不会玩.

右边白光调温烙铁用了几十年,头都秃掉了,所以又买了一把尖头烙铁,焊0.4mm引脚芯片时用.哈哈,这也让泥看到了,晕,都怪俺理光R8相机分辩率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能,淘宝货都卖到白菜价了,只剩骨头了,哈哈,俺在做微声爬墙机器人

微声爬墙机器人,听来有点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32路舵机控制板的说明书写得很简单,只交代了执行完动作组返回一个AGF码,是发到UART口的,难道从USB口也能 ...

PC系统比单片机之类高级太多太多了,完善太多太多,成熟太多太多。
PC上估计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被捕捉和记录,包括各种通信,各种流程,各种处理。
抓USB,网络,串口,IDE硬盘神马的叫过滤驱动,都有现成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声爬墙机器人,听来有点意思。

目前样机已能动,噪音40db多点,正在写步态动作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系统比单片机之类高级太多太多了,完善太多太多,成熟太多太多。
PC上估计任何的东西都可以被捕捉和记 ...

谢谢,我试试

问了下度大妈,有点云里雾里,哈哈,等有空再扒拉,谢谢小黄芪.

网友C:
:lol  过滤驱动不仅可以监听你的所有通信,还能在中间容易篡改你的通信,PC发"你好“给单片机, 这玩意能选择性的把这句篡改成”滚蛋“后发给单片机。;P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滤驱动不仅可以监听你的所有通信,还能在中间容易篡改你的通信,PC发"你好“给单片机, 这玩意能 ...

好玩,哈哈,有空一定玩"滚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问了下度大妈,有点云里雾里,哈哈,等有空再扒拉,谢谢小黄芪.

好多个  比如
CommMonitor
AccessPort
portmon

一般需要:打开监听软件===》打开被监听软件===》监听===》关闭被监听软件====》关闭监听软件,不然会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个  比如
CommMonitor
AccessPort

MARK了,3Q

网友K:
mark,不错.终于看到老T搞硬件的帖子了.泪奔中.:lol

网友C:
T叔左边GPS是司马东东

网友H:
抓串口还用这么麻烦,bushound直接在电脑上拦截就可以了

网友L:
MARK
回去好好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T叔左边GPS是司马东东

前二年二姨家送的小礼品GPS卫星导航仪,车都开到了,航还木导好,哈哈,还是手机导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抓串口还用这么麻烦,bushound直接在电脑上拦截就可以了

好东西,马克了,不会玩,有空慢慢啃,谢谢小爱

网友M(2015-06-21):
t叔用的软件好古老,建议试试1.1.18版本,绝对爽的一比~

网友N:
发现了眼镜

楼主:
大瘾瘾于市,好眼力哦,哈哈
岁月不饶人,现在看屏幕要眼镜(150度),焊东西拿掉,再加放大镜,看电视得换250度的眼镜.不知那种变焦眼镜能否有用,哈哈

网友N:
引用 楼主:
大瘾瘾于市,好眼力哦,哈哈
岁月不饶人,现在看屏幕要眼镜(150度),焊东西拿掉,再加放大镜,看电视得换250度 ...

你这度数不大啊,多休息,感觉眼睛不舒服就闭眼休息会儿。。

变焦眼镜,这个技术似乎还不很成熟,正处于发展时期,建议先观望几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