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核心板 SRAM NORFLASH NAND FLASH 布线问题

楼主(2015-03-08):
    小弟最近想自己做块STM32的核心板,板上要有SRAM,NAND FLASH ,NOR FALSH这些存储芯片,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问下大家
    1双面板能否胜任要求,还是说需要四面板
    2在layout时对于存储芯片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比如数据或者时钟线是否需要很严格的等长要求之类的
    3我用FSMC总线连到存储芯片后,这些FSMC上的GPIO口我通过排针引出,比如PG5,做为FSMC_A15,我现在这个项目没用上SRAM,我在底板上用PG5驱动1个LED,可核心板上也连在了SRAM的管脚上,会不会对SRAM芯片造成损伤
    暂时就这些问题,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最好用4层板,共用的线比较多,四层板容易通好走些。
并不严格要求等长;
不初始化FSMC就行了,当个普通IO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4层板,共用的线比较多,四层板容易通好走些。
并不严格要求等长;
不初始化FSMC就行了,当个普通IO ...

恩,谢谢!最后个问题您说不初始化FSMC,当普通IO口使用时,如果做输出引脚,不会有部分电流流入SRAM的引脚吗?硬件做的比较少,望见谅这些可能比较初级的问题。

网友B:
能等长就尽量等长,还有时钟线好好处理;